[求助] 带斩波运放的bandgap如何人为的加入offset

楼主:
各位前辈,现在想人为的给带斩波运放的BG加入10mV的offset,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10mV的DC源应该加在哪里,是图中的位置吗,还是斩波运放中,斩波与输入管之间?
第二,如果是图中的位置,那么我现在仿真出来,如果加在右侧,BG输出从1.2V变成了1.11V,如果加在左侧,输出从1.2变成了1.28V,这是为什么?正常吗?

网友A:
斩波开关外的失调,斩波是消不掉的,能消的是内部的失调。所以你要仿斩波的效果,应该在下图里面加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开关外的失调,斩波是消不掉的,能消的是内部的失调。所以你要仿斩波的效果,应该在下图里面加失调。 ...

所以是在扎波输出与差分管输入端之间加入10mV理想电压源吗

网友A:
是的,不过有必要10mV么?斩波前失调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有必要10mV么?斩波前失调这么大?

这个我也不清楚,领导让我人为加10mV的offset,观察一下纹波对给到ADC ref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