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迟滞比较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遇到一个迟滞比较器,电路图如图一所示,相关电压参数有:VCC=18V, VDD=5V,Vref=0.9VCC,VH=0.917VCC, VL=0.889VCC 。另外,M7、M8、M17、M20、M24、M31是高压管。对于这个比较器,我有一些疑问:
1.红框中M13~M16的作用是把输出降到5V轨吗?如果VCC是5V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从M8漏极输出而不需要M13~M16?
2.OUT为高时,I3=I2,I4=I1;OUT为低时,I3=I1,I4=I2。电路应该是想通过在不同OUT下,对M9和M10漏极注入不同的电流来实现迟滞?为什么不直接将M9/10的宽长比设的比M11/12大来实现迟滞呢?
3.蓝框中,VH比VL大几百mV,我目前的电路仿真是尾电流全部从M29过,也就是说I2=I,I1=0。我的疑惑是那为什么要蓝框呢?还是电路设计者是希望随着VCC的减小,M29和M27之间的电流差距会越来越小,从而改变迟滞大小?
4.我见过把蓝框作预放大器,Vin和Vref在M30和M28输入的比较器,这样可以让比较器速度更快。但在这个电路中蓝框应该不是这个作用。我总是感觉红框自身就可以做一个迟滞比较器了,想不出来蓝框和紫框的意义(或者说必要性)。

图一 迟滞比较器电路图

图一 迟滞比较器电路图

图二,迟滞比较器各模块

图二,迟滞比较器各模块

网友:
Compensating input-range issue, with purple p-input-pairs, the continuous-time comparator's effective gm = gmn + gmp, this architecture can cover wide
input range w/o suffering from transconductance degradation and linearity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