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PPLL的simulink建模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在进行CPPLL的simulink建模学习,首先根据PM和环路带宽使用MATLAB脚本确定了LPF的参数;随后进行simulink建模;鄙人比较迷惑的一点是:最终PLL的锁定后,Vctrl有一个周期性的纹波;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
本人在积分器后接的sin函数获得具有相位信息的信号,发现它是周期性的有一段幅值变化异常,因此在经过sign函数后出现了一段波形的“缺失”,这应该是导致周期性长时间CP充电LPF导致的原因。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解决该问题,还希望大佬们赐教。

LPF的输出

LPF的输出

积分器经过sine函数的输出波形有缺失

积分器经过sine函数的输出波形有缺失

网友:
Reference spur due to PFD+Charge-pump cascading, featuring periodic (Tref) comparison between VCO feedback signal(with divider) and reference clock even though two periodic signals are phase-locked !
This phenomenon is mainly due to the mechanism of tri-state phase-frequency detector nature - generating UP/DN control signals to switch charge-pump though there is theoretically "zero phase error". Aforementioned fact causes charge-pump injects zero net-charge to loop-filter, so do not affect the phase acquisition function of PLL. However the switching actions of charging/discharging current sources will perturb the control voltage line and modulate VCO, degrading spectrum purity in terms of spurious tone relative to harmonics of reference frequenc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那会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带宽又压低了一倍,现在重新进行环路仿真发现 ...

理论模型的话,没道理你1M带宽能跑,2M就跑不了,理论上PLL极限可以工作在1/3参考频率上都行,应该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模型的话,没道理你1M带宽能跑,2M就跑不了,理论上PLL极限可以工作在1/3参考频率上都行,应该还是没 ...

我后面还设置了更小的仿真步进,效果都有所改善,但是确实目前没有找到本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模型的话,没道理你1M带宽能跑,2M就跑不了,理论上PLL极限可以工作在1/3参考频率上都行,应该还是没 ...

刚才把环路带宽又调回去了,目前自己的小结论似乎是PM=60不太够;还有就是仿真step的设置也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把环路带宽又调回去了,目前自己的小结论似乎是PM=60不太够;还有就是仿真step的设置也有效果。
...

pm=60远远够了朋友,pm只要大于0,最终都能锁定,只不过瞬态过程中的行为不同,同时开环传输函数的特性不同。我建议你把simulink仿真器设置成fixed-step。step大小设置在ps级别,比如10ps,先排除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60远远够了朋友,pm只要大于0,最终都能锁定,只不过瞬态过程中的行为不同,同时开环传输函数的特性不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小白第一次做simulink-CPPLL建模,目前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的debug思路总结在下面 ...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你一样把debug思路发出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