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
virtuoso AMS 如何看数字模块内部的信号

网友:
多保存几层数字电路,然后使用simvision waves即可

网友:
virtuoso ams仿真可以查看数字模块内部的信号的,需要写一个tcl文件,加载到ams simulator的option中。举例说明如下:
在启动路径新建一个save.tcl文件,里面写一句话,
probe -create -emptyok -database ams_database -all -depth all -noaicms -domain digital
然后将这个文件加载到 AMS Simulator -> Miscellaneous -> Probe Tcl file 中。这句话意思就是保存数字模块的所有内部节点波形,运行仿真后就能在Results Brower里面查看数字内部的所有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