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出LDO的传递函数表达式

楼主:
P1:看了很多论文,在传递函数这块,大部分的论文都是直接列出来环路的传递函数,比如很多论文直接用a,b,c代替,然后直接出来a,b,c的表达式,或者是极点、零点的表达式。请问是有什么规律吗?如果要学习这部分的知识,应该从什么方面进行下手【照着论文的看对新手不太友好】,求助一下各位佬,传授点经验给小弟。

P2:这是一个普通的CAFVF结构LDO。关于输出电阻这部分有很多解释。我认为输出电阻=R_load || R_ds_Mp ||  (R_ds_M1 + R_ds_M6),
例如LDO是1.2V转1V。
R_load = VOUT / I_load
R_ds_Mp = 0.2 / I_load
所以R_load是R_ds_Mp的五倍,因此并联后的电阻小于R_ds_Mp。根据这样来估算输出极点的位置是否合理?

同时在网上也有看到说输出阻抗Mp这里应该是1/gm_Mp,而不是R_ds_Mp【好混淆】,所以来求助一下gei'w

楼主:
刚刚没有上传到图片,补充一下

P1

P1

P2

P2

网友:
看你发的这些,你看过模拟电路三大圣经了吗,看过了,你的问题自然找到答案

网友:
感觉abcd这种形式是用matlab等多项式计算工具计算出来的小信号精确表达。
纯个人感觉,蹲一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