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概念扫雷

楼主:
如题,本人是一名BES工程师,刚入职不久,后续要和PD打交道了,但是不太清楚几个概念,特来请教各位大佬:

1)bump
2)filer
3)decap
4)mesh
5)skybridge
6)金属层

网友:
問AI最快~~

网友:
1️⃣ bump(凸点)

属于:封装 / 芯片与封装的连接

本质:芯片与封装基板之间的金属连接点

常见形式:

C4 bump(锡球)

micro-bump(2.5D / 3D 封装)

作用:

把 die 上的电源 / 信号 传到封装

替代传统 wire bond

你在后端看到的:

bump pitch

bump map

power bump / signal bump

👉 一句话:芯片“脚”,只不过是倒装焊的。

2️⃣ filler(fill / metal fill / dummy fill)

属于:物理版图 & 工艺

很多人写成 filer,其实指的是 fill

是什么:

在金属层上人为加的“假金属”

不连电路、只为满足工艺

为什么要加:

保证 CMP 抛光均匀

满足 foundry 的 density rule

改善可靠性(应力、形变)

后端痛点:

fill 太多 → 寄生电容上升

fill 不合理 → IR drop / noise

👉 一句话:为了让晶圆“磨得平”,塞进去的假金属。

3️⃣ decap(去耦电容 / 去耦单元)

属于:供电完整性(PI)

是什么:

贴在电源附近的 本地电容

有 standard cell decap,也有 custom decap

作用:

抑制 瞬态电流波动

减小 电源噪声 / ground bounce

稳定 VDD

常见场景:

clock tree 周围

高切换逻辑块

IO / PHY 附近

👉 一句话:电源旁边的“稳压器”。

4️⃣ mesh(电源网格)

属于:PDN(Power Delivery Network)

是什么:

用多层金属交叉形成的 电源网格

VDD / VSS 分布式供电

为什么不用一根粗线:

降低 IR drop

提高冗余

抗 EM / 单点失效

和 stripe 的区别:

stripe:单向条带

mesh:横纵交叉,网格化

👉 一句话:芯片内部的“高压输电网”。

5️⃣ skybridge(空中桥 / 跨线桥)

属于:高级工艺 / 特殊互连

是什么:

用 额外结构 让一条线**“跨过”另一条**

不占用传统 via / metal routing 资源

用途:

缓解 routing congestion

高频 / 高密度设计

某些先进工艺节点才有

注意:

成本高

工艺限制多

不是所有 foundry 都支持

👉 一句话:金属线的“立交桥”。

6️⃣ 金属层(Metal Layer,Mx)

属于:芯片物理实现的骨架

是什么:

芯片中多层金属互连(M1、M2、…、Mx)

典型分工:

M1–M2:局部信号

中间层:全局信号

顶层:电源 / clock / mesh

节点越先进:

金属层数越多(10+、15+)

pitch 越小

RC 问题越突出

👉 一句话:芯片里的“多层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