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全局层次化处理所有lables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流片前想处理一下GDS数据,把里面所有从顶层到底层不同layer层的lables都删掉,有快速的什么处理方式吗?

网友A:
导出gds时将layer map文件中相关label删掉再导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时将layer map文件中相关label删掉再导出就好了

有的lable是直接用drawing层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lable是直接用drawing层打的

https://www.chiplayout.net/eda/3ptvf.html  参考这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playout.net/eda/3ptvf.html  参考这位大佬

👍,非常感谢!明天有时间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playout.net/eda/3ptvf.html  参考这位大佬

已尝试,不知道是操作原因还是代码有问题,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尝试,不知道是操作原因还是代码有问题,没能解决问题

试试,我这里可以正常删除

proc deltxtlayer {L topcell} {
    foreach lay [$L layers] {
        foreach inst [$L iterator text $topcell $lay range 0 end] {
            set text_str [string trim [lindex $inst 0]]
            if {$text_str eq ""} continue
            set x [expr {int(double([lindex $inst 1]))}]
            set y [expr {int(double([lindex $inst 2]))}]

            # 统一用 8 参数版本,缺省补 0
            set pres   [lindex $inst 3]
            set strans [lindex $inst 4]
            set mag    [lindex $inst 5]
            set angle  [lindex $inst 6]

            if {$pres   eq ""} { set pres   0 }
            if {$strans eq ""} { set strans 0 }
            if {$mag    eq ""} { set mag    1.0 }
            if {$angle  eq ""} { set angle  0.0 }

            $L delete text $topcell $lay $x $y $text_str $pres $strans $mag $angle
        }
    }
}

set L [layout create [lindex $argv 0] -dt_expand -preservePaths -preserveTextAttributes -preserveProperties]
foreach topcell [$L cells] { deltxtlayer $L $topcell }
$L gdsout [lindex $argv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里可以正常删除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