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clude的路径

楼主:
像这种路径一定要把ace4/删掉吗

我想批量去除这个路径
grep -E ‘include \”*\/*’  . -rl | xargs sed -I ‘s/include “*\//include “/g’
试了这条命令不太行的样子

网友A:
没看懂咋意思,就是路径 咋叫一定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咋意思,就是路径 咋叫一定要删掉?

会报错,怎么批量替换这个include路径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的问题。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1 吃filelist的时候用-F,例如vcs -F xxx.f
2 +incdir+ace4,把ace4加到搜索路径
试试上面这两种方法

网友:
如果是filelist之类里,改到+incdir+你这几个文件所在文件夹的路径
再把你这几行去掉。

如果是设计文件里就把include下的所有"/"前的部分删掉。不会可以问AI。sed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