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18工艺下gainboost运放的GBW能做到1.3GHz嘛

楼主:
各位大哥晚上号,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ip-SAR级间放大器计算出来的增益需要80db,GBW却需要1.3GHz,关键我负载电容得4p,在电源电压为3.3V的情况下,我这个能实现嘛,我调节了很久都只能到800MHz左右,而且功耗特别大,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想听一下各位大哥们的看法,我应该这么做才能够实现85dB,1.3GHz的目标啊?换结构嘛还是怎么滴?希望大哥们个点建议,感谢感谢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们给点建议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器是开环还是闭环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器是开环还是闭环使用呢

我想让他在一个闭环的开关电容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器是开环还是闭环使用呢

大佬您有什么建议嘛

网友A:
3.3v下什么管子,放大倍数多少,留给放大器的时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下什么管子,放大倍数多少,留给放大器的时间多少

就smic18mrrf里面的n33和p33管子,用在这种开关电容中,放大时间最大能给12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下什么管子,放大倍数多少,留给放大器的时间多少

通过电容比例放大1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下什么管子,放大倍数多少,留给放大器的时间多少

大佬您针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我尝试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搞不出来,真诚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针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我尝试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搞不出来,真诚求教
...

这种管子速度不够吧,用1.8的看看

网友:
同意前面大侠的观点,看起来是3.3V管子速度不够,ft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