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低频放大器比较少仿真噪声系数?

楼主:
我看了一些低频的放大器的仿真实例,发现低频的放大器很少仿真NF,就算是在一些射频接收机的论文里,信号混频后的中频放大器也没怎么提及其NF。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噪声系数是针对存在输入源噪声,像50欧姆的热噪声,低频中频放大器的输入源噪声不确定,NF不方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系数是针对存在输入源噪声,像50欧姆的热噪声,低频中频放大器的输入源噪声不确定,NF不方便分析 ...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