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求助

楼主:
小弟在设计全差分两级放大器时,遇到了下面的问题,相位裕度很低而且GBW也不太够

第一级是一个折叠型共源共栅放大器,第二级是一个classAB,并带有cmfb

仿真发现似乎出现了三个极点,第二三个离得很近,这是为什么呢
我应该如何修改提升gbw和PM呢
请大佬解惑

网友:
第二个极点在带宽附近,第三个极点比带宽大不了多少消耗了相位,密勒补偿的话可以把Cc加大,或者把你的零点位置调整一下。

网友:
负载电容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