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 .cdsinit中修改输出波形的默认形状,大小,粗细?

楼主:
小弟每次仿真输出波形是虚线,而且很细, 每次手动将其加粗改成实线,很麻烦,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修改cadence 配置文件.cdsinit或者.cdsenv 使其每次输出波形为加粗实线?ic51 和ic61两种设置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cdsinit和cdsenv设置的相关文档手册或者心得总结分享一下,以飨大家?谢谢!

网友A:
给你个我用的吧,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喜好修改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uniMode" `string "APS")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spectreXMtOption" `string "Auto")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apsplus" `boolean t)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mtOption" `string "Manual")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numThreads" `string "8")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artistPlottingMode" `string "New Win")
envSetVal("spectre.opts" "temp" `string "40")
envSetVal("adexl.simulation" "saveLastNHistoryEntries" 'int 30)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strcat("/home/prj/xxx/users/" getShellEnvVar("USER") "/simulation"))
envSetVal("asimenv" "saveAsCellview" 'boolean t)

;Viva setup
envSetVal("viva.graphFrame"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envSetVal("viva.graph" "titleFont" `string "Defualt,14,-1,5,75,0,0,0,0,0")
envSetVal("viva.axis" "font" `string "Defualt,14,-1,5,75,0,0,0,0,0")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envSetVal("viva.vertMarker" "interceptStyle" `string "On")
envSetVal("viva.horizMarker" "interceptStyle" `string "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我用的吧,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喜好修改
envSetVal("spectre.turboOpts" "uniMode" `string "APS")
en ...

写在.cdsini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