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放大器负载电容的计算

楼主:
在设计放大器,确定其GBW和SR等指标时需要结合其应用时的负载考虑,最近看到论文里关于一个SC积分器的负载计算,优点没看懂,想请教下。

SC积分器模型

SC积分器模型

红圈中为积分相位负载计算

红圈中为积分相位负载计算

楼主:
我记得在拉扎维中有一章讲,如果是积分相位的话负载应该是C1~Ci先与Cp并,然后与Co串,得到的电容值最后再与Cl并,才是放大器的负载电容。这篇论文里负载电容值直接给出了,看着像是输入电容+输出电容放大了一个比例系数,或者也能说是输出电容+输入电容放大了一个比例系数,系数为1+电容与跨接电容之比。

楼主:
感觉他这个负载的理解好像和拉扎维上的不一样,是运放输入端求和点a的电压变化Va对应的电容负载,因为那个比例系数对应的是从Va到Vo的电压增益。而拉扎维上的电容负载是从运放输出看到的对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