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28工艺前仿相同管子Vth不一样

楼主:
相同wid和len尺寸,都是100n/100n,m=1,finger=1,len有的直接填值100n,有的是填参数len,在maestro里设置100n。
相同VGS、VDS情况下,在同一个symbol、或不同symbol,仿真出来沟道电流id不一样。见附图。
试过重启cadence、去掉pre_simu工艺角、仿真器用精度最高的spectre、重新调用一个管子等,都没有用。
这样的话恐怕会导致扫参结果失效。
这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网友A:
可以观察网表对比,参数化赋值对于有些工艺不一定会计算到spice model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遇到过,你把len改成100n应该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观察网表对比,参数化赋值对于有些工艺不一定会计算到spice model

观察过了,是一样的,不过确实写100n的多几行,写len的少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遇到过,你把len改成100n应该不会了

那如果想扫参数看变化,得到的数据可能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