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b25.1, orcad x capture 打开时报错

楼主:
请教大家有没有这种问题?是不是没有石皮角牛刀好?

网友:
和破解没关系,你不要选带cloud的feature,换一个就好了。这个需要登录的

网友A:
把Orcad软件上登录的自己的账号退出来,或者打开软件时,Product Choices选Allegro Enterprise System Design Authoring这个也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rcad软件上登录的自己的账号退出来,或者打开软件时,Product Choices选Allegro Enterprise System Desi ...

请教如何退出登录的账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已经分享了

666, 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