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预算1.5W,个人用模拟设计Virtuso电脑配置

楼主:
大家好,我即将研究生毕业,虽然没找到模拟设计工作,但是做模拟这么多年了,想着自己平时继续搭电路学习,打算配台电脑,仅自己用,预算1.5w左右。有推荐配置吗?

网友A:
我十年前的电脑,自己组的,4000多,现在仍然在用,开虚拟机也没问题,主要是要内存和硬盘容量

网友B:
virtuoso核心多加大内存,其他应该没啥要求,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大小核的cpu

网友C:
如果你是纯linux系统,那规模大的adc pll这种多核多线程的cpu会好一些,普通op bg ldo随便的u都可以,显卡无所谓集显都行,只要能亮,内存大一点,用不了1.5w;如果是win+虚拟机,那就把剩的钱花显卡上。我是ubuntu 5950x+rx580+32G内存+够用的主板+够用的电源,平时跑ad也跑不满,性能过剩

网友:
配个大点的固态硬盘,配32g内存跑跑虚拟机足够了,一般情况下自己学习用也不会批量的跑大型仿真,没必要上这么高的预算。就是现在固态硬盘贵啊

网友:
买个二手的服务器更好玩

网友D:
现在内存、硬盘怕是有点贵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点

网友:
即使没找到模拟的工作还是充满热爱,柳暗花明的一天肯定会到来的

网友E:
我去,这么热爱模拟,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不要灰心,其实有很多ic公司的,只不过你们在学校里信息闭塞不知道而已。

网友F:
推荐你组装一个台式机,14600K+32G+1T就可以了,然后装成linux物理机,也不需要独显;进可加内存和硬盘升级配置,退可拆散出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核心多加大内存,其他应该没啥要求,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大小核的cpu ...

学到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年前的电脑,自己组的,4000多,现在仍然在用,开虚拟机也没问题,主要是要内存和硬盘容量 ...

是这样的,我也有一台4000块左右主机,虚拟机也能用,这学期我尝试搭了个ADC电路,跑仿真太慢了,就想升级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纯linux系统,那规模大的adc pll这种多核多线程的cpu会好一些,普通op bg ldo随便的u都可以,显卡 ...

谢谢,学到了,我打算第二种,win+虚拟机,跑ADC多核多线程吗,怪不得我现在这台跑ADC贼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内存、硬盘怕是有点贵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点

确实很贵,就看明年6月份能不能降下,不降只能硬买或二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有一台4000块左右主机,虚拟机也能用,这学期我尝试搭了个ADC电路,跑仿真太慢了,就想升 ...

还在学校的话,弄个服务器不划算。那玩意噪声大的很,产生的热量也高。不管是升级电脑还是重新组装,可以优先考虑cpu、内存和硬盘容量,CPU核数和主频,内存和存储越大越好;升级的话你自己注意你主板能接受多大内存和能安什么cpu,再就是电源能不能带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这么热爱模拟,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不要灰心,其实有很多ic公司的,只不过你们在学校里信息闭塞不知 ...

学历层次太低了,进不了IC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你组装一个台式机,14600K+32G+1T就可以了,然后装成linux物理机,也不需要独显;进可加内存和硬盘升级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历层次太低了,进不了IC面

如果不挑地点,至少投100~200份简历吧。招模拟的IC公司光上市公司或者子公司就有近百家了,还有几百家没上市的

网友:
dell二手工作站,10W+的那种,估计你1.5W能拿下来

网友:
我觉得核心多,内存大,硬盘大就可以了。住的地方够宽敞,也可以搞一个二手服务器,第一便宜,第二支持ecc内存,仿真不容易出错。差的内存有时候会仿真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