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时被误砍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前辈好,

我目前在进行一款 ARM Cortex-M0 MCU 的综合工作,过程中遇到 综合阶段被误优化(误砍线) 的问题,已排查数日仍未能定位原因,特向各位前辈请教分析思路与可能的解决方向。
整体架构为 ARM M0 MCU + 若干外设模块(如 UART 等)。由于目前尚未取得 ROM / RAM 的 .db 标准单元库,因此存储器部分暂时保持 RTL 形式参与综合,并在综合完成后与门级网表一起进行仿真验证。
在 RTL 级仿真 下功能表现完全正常,但在 综合后门级仿真 中出现异常。初步排查后判断问题应来自综合阶段的 逻辑被错误优化或网络被裁剪。
综合使用的命令为 compile_ultra,若改用 compile,综合与门级仿真结果则恢复正常;

另外,如果使用: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ins -hier *]

将整个设计的 pin 全部保护,综合结果同样是正确的。
但由于不希望锁定范围过大,尝试改用类似: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ins module/*]

对各个实例层级分别进行约束,结果综合后问题依旧存在,门级仿真仍然异常。

目前对 compile_ultra 在此场景下的优化行为 以及 dont_touch_network 在层级使用时的正确方式 仍存在疑惑,恳请有相关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提供一些分析思路或排查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1. 查一下lint。2. 网表仿真先加nospecify,no timing chk。3. 给rtl和netlist做一下fm。

网友:
nlint查一下固定值,总所周知,被优化大概率是因为是个固定值,连带着后面的一串负载都有可能被优化掉。对比一下被优化的电路。若是本来就故意设置为没有负载/驱动的,建议将这跟线连接到黑盒。然后可以查一下formal,对比出被优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