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nm 提参是加完dummy后提,还是直接提

楼主:
20nm,pr后进行eco。有人说需要插入dummy metal再进行提参进行eco。
还有人说不需要插入dummy metal,直接提参进行eco,最后才插入dummy。
20nm需要先插入dummy提参吗?

网友:
插dummy后提参准确度更真实,但是耗时更多
插dummy前提参准确度有偏差,但是更快捷
如果是时序修复早期,违反比较大,条数很多,可能需要还修复多轮,那早期可以用无dummy提参,加快迭代速度
如果到了时序修复后期,那就要考虑带dummy提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