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中的斩波运放加入10mV的offset后输出变为三角波

楼主:
各位大佬,现在在BG的斩波运放差分对输入端加入10mV的offset,BG输出从不加时的uV变成了18mV级别,而且BG输出是经过RC滤波的,这个现象正常吗,怎么解释,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办

楼主:
仿真了一下PSS+PSTB,斩波频率为110KHZ,增益在110KHZ时为10db,相位裕度87,单位增益带宽为383KHZ,且offset从10mV降低一半后,三角波峰峰值也从18mV降低到9mV

网友A:
是不是运放摆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运放摆率太低?

我单独仿真一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运放摆率太低?

BG输出端,即RC输入端的电压情况是个方波,而且这个方波的峰峰值一百多mV,现在就应该是BG本身的问题,应该不太像压摆率的问题,BG输出电压建立的还是挺快的,是个方波

网友:
那是RC滤波的结果吧。RC时间常数再大些,峰峰值可以小一些,但是片内做,也很能做得很大。

网友B:
不算BG后面的RC滤波,斩波频率小于闭环带宽,纹波幅度大约是ACL*Vos,方波是正常的,如楼上各位所说,确实通常是在chop后面加notch filter,效果会比较好,但是需要注意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BG的输出再滤波吗?用RC?计算一下对应的幅度是不是你想要的滤波效果。一般会在chop后直接加notch filter ...

是的,算了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BG后面的RC滤波,斩波频率小于闭环带宽,纹波幅度大约是ACL*Vos,方波是正常的,如楼上各位所说,确实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