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电流偏置的bjt电路,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运行的吗?

楼主:
这个电路后面就是电流镜的,想知道这个电路原理是啥,目的是什么

网友:
电流运放和左边共同决定的吧

网友:
看不到全部,猜测那看着像运放的结构中,两个NPN管尺寸不一样吧?左小右大?

网友:
没有尺寸等信息,不容易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