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sing Amplifier 在感測時遇到問題

楼主:
各位前輩好 我正在設計一個ROM Macro的SA,但是發現SA沒有辦法sensing成功,(DL<0>, DL<1>是INP, SAOUT<0>, SAOUT<1>是SO, VDD=1.8V, INN=1.6V, 設計中需要兩個這種SA放大器)

想請問我該如何改善我的設計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请问INN和INP的波形在图中哪个地方?

网友:
你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波形图中的每个信号,而且你的INP和INN貌似都是1.6V,没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