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25.10.030安装问题

楼主:
在redhat8.10(虚拟机和物理机上都有尝试过,目前版本为IC25.10.020)上安装Hotfix_IC25.10.030时,报错如下:

Cannot create link jre in directory /home/eda/cadence/IC251/./tools.lnx86/DSO to file ../DSO_server/jre
File or link already exists

IO Exception while extracting file /home/ic/Desktop/Hotfix_IC25.10.030/IC25.10.030_lnx86.Hotfix/CDROM1/kits/dso64b25.10-s094lnx86.t.Z.
Could not extract file /home/eda/cadence/IC251/./tools.lnx86/lib/64bit/libCadenceDSO.so

有没有已经成功安装的朋友?遇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Ubuntu可以安装IC251吗

网友A:
I have installed it successfully but don't have the license file for cadence virtuoso studio 25.1
Requesting someone to post the file , I am even willing to pay for it.

网友B:
安装的时候不要使用原来的安装目录,比如:base版安装到了IC251目录,那么030就安装到IC251ISR3目录里。或者,删掉原来的IC251目录,直接用030的SETUP.sh开始安装,这样就可以安装到IC251目录中,当然安装后期需要base的安装盘进行部分文件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不要使用原来的安装目录,比如:base版安装到了IC251目录,那么030就安装到IC251ISR3目录里。或 ...

非常感谢 !按照您说的方法可以了;奇怪了,原来不改变安装目录也可以,ISR2以及之前都可以;ISR3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have installed it successfully but don't have the license file for cadence virtuoso studio 25.1
R ...

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