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

楼主:
我有点不理解,如何才能让bandgap的PMOS电流镜工作在饱和区,我的理解是误差放大器输出就是pmos的偏置,那既然这样,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的电压如何确定?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VBE/R1=Id5=1/2*uCoxW/L(VGS-VTH)²,确定好偏执电流,调一调宽长比保证饱和就好了,VBp是根据偏置电流电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R1=Id5=1/2*uCoxW/L(VGS-VTH)²,确定好偏执电流,调一调宽长比保证饱和就好了,VBp是根据偏置电流 ...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如果没有启动电路那上面两个电流镜是不是没有电流?

网友B:
没有启动电路,整个电路可能长时间滞留在零偏置状态,所有支路电流都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启动电路,整个电路可能长时间滞留在零偏置状态,所有支路电流都为零。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