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y9启动coretool 2024.09报错

楼主:
在rocky9系统下安装的coretool 2024.9, 2023.12,启动时,都会报错;软件已经patch了,报错如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XIO:  fatal IO error 0 (Success) on X server ":0"

网友A:
看一下图形界面是 X11还是Waylan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图形界面是 X11还是Wayland ?

果然是wayland,切换到x11就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B:
rocky9和eda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cky9和eda兼容性怎么样

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工具版本我用的2024的,2023之前的版本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