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替换器件后,PEX识别不对出错

楼主:
两个相似工艺搬运过程中发现A工艺的电阻,B工艺没有,于是在B中替换了相应电阻后,LVS可以通过,但是PEX无法通过,查看报告时,发现PEX仍然觉得版图里是A工艺的电阻,于是报错说schematic 和layout不对应,incorrect instance。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急求答案,感谢

网友:
新建个版图,调用B工艺的电阻,导出GDS,再跟有问题的那个一起导入,一层一层比较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