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65nm drc csr系列问题

楼主:
如图,这个csr.r.1涉及的NW,NP,PP都是器件本身的区域,请教各位大佬这种要怎么修改呀,要直接去改器件吗

网友:
这个意思是
芯片四角的74um等腰直角三角形范围定义为empty area
empty area范围内禁止放置NP\PP\NW等,差不多意思就是这里禁止放置器件,因为角上在划片的时候容易崩,就算不崩也有应力问题
至于金属还有孔,仔细阅读设计规则看怎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
芯片四角的74um等腰直角三角形范围定义为empty area
empty area范围内禁止放置NP\PP\NW等,差不 ...

我大概看懂了谢谢大佬,还有一事想请教,这个芯片的范围是怎么定义的呀,我的想法是四角不允许放置的画那我把版图移走就好了,但这样的话得先知道他是怎么定义芯片的面积的

网友B:
仅顶层需要检查,假错,wa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顶层需要检查,假错,waive

请问这种假错可以关掉不显示吗,还是就只能这么留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