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saradc上极板采样比下极板采样少一半电容

楼主:
请教为什么saradc上极板采样比下极板采样,在bit数相同的情况下,上极板采样少一半电容?多谢。

网友A:
是差分模式下MSB直接比较可以减小一半电容,上极板和下极板都可以

网友:
因为最后一位比较完不用再切换DAC,所以位数可以比ADC位数少一位。跟采样方式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差分模式下MSB直接比较可以减小一半电容,上极板和下极板都可以

下级板也可以吗?我以为只有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