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lace后存在绕圈的路径怎么修?

楼主:
如图,place后存在路径插入了不少buffer,导致路径延时变长,用debug Timing工具查看后发现这条路径存在绕圈的现象,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

网友:
cell density 太高了吗 。可以加点面积 试试

网友:
直接打断然后把他删了然后再ECO,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