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cad跳线功能求助

楼主:
如图所示,在t工艺下用跳线功能总是出现这个报错,使用跳线功能在同层之间连线时没问题,不同层就会报错。
求助各位大佬应该如何解决,或者提供些解决思路也行,再或者有好用的跳线脚本也行。谢谢各位感谢感谢!

网友:
意思就是你软件环境所用的constraintGroupId并非常用的“virtuosoDefaultSetup",导致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获取不到参数值,从而报错。

因为跳线打过孔就是用了autoVia的功能,同层没问题(不需要打过孔),不同层报错就是这个原因。

解决方法1:有脚本直接改源头,改成你现在用到,但这是skillcad的脚本,你拿不到源码,所以放弃。
方法2:改自己的软件环境,按Shift+e打开Layout Editor Options,看看Wire Edtiting栏的Default Wire Constraint Group的选项有没有"virtuosoDefaultSetup"(实际上该改Create Via栏的,但Via默认的选项是Same as Wire,所以改Wire即可),有就选这个,没有那就是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