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脚本函数调用

楼主:
skill小白,我写了一个自动打Label的脚本,想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个脚本用到的dbCreateLabel()函数,在其内部需要输入label的层次名称,我用到smic工艺时,label层次为“TTXT”,但是一旦换成其他工艺,label的层次名称就会变化,脚本也就运行不了。
    ( 我尝试用css()~>??去查看器件的label属性,但是均显示nil。说白了就是通过选中一个器件,但是看不到他的label的层次名称。)
2、在执行函数时,我用的geGetSelect(),但是缺少一个交互的过程,我需要的是先执行函数,再选中器件,然后创建Label。后面用到了geGetSortedSelectByLine(),但是这个函数只能选一排,我想要一个框选的函数。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推荐的函数

网友:
第一个问题,label不是一个属性,是一个对象。你选中一个label,就看到label的属性(包括lpp、theLabel等)。
第二个问题,框选,可以用 geSingleSelectBox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