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打开版图时layers显示层默认勾选used?

楼主:
每次重新打开版图时layer只默认勾选了valid,要手动去勾选used,能不能设置打开就默认同时勾选valid和used。
全部层次太多了,used方便看一点。

网友:
可以在.cdsenv中,加上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网友:
可以去你的.cdsenv环境配置里看看是否少了这个配置,或者没打开之类的

网友A:
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可以在virtuoso的CIW窗口中直接输入     envSetVal("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打开版图后会自动勾选Used。但是在重启virtuoso后该语句失效。如需在每次打开virtuoso后均使用该功能可将     envSetVal("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写入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或是找到.cdsenv中的     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nil ,将其中的 nil 改为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