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

楼主:
请问emx仿真后生成的nport代入到仿真后发现与前仿有较大的差别,接下来是要改版图吗?要怎么具体定位到是版图中哪里出现了问题要怎么改啊?

网友:
你画的是电感?变压器?那就是回去测你的感值,你的K,是否达到前仿的要求呀,用port去测。这就是定位。你得去量化你的layout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