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知道modelsim导SDF时的这两个选项是什么用的吗?

楼主:
如图,做数字后仿用的
有的时候不勾选就会报一些错误,勾选上就没了,我看字面意思好像是直接忽略掉了,会对仿真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A:
SDF (Standard Delay Format),标准延时格式文件,常用延迟反标注。该文件包含了仿真用到的所有 IOPATH,INTERCONNECT、TIMING CHECK 等延迟时间和时序约束的参数。
这二个都是将warning忽视,若只仿真function是否正确就没差异, 但是对整体real chip就别选,会影响真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F (Standard Delay Format),标准延时格式文件,常用延迟反标注。该文件包含了仿真用到的所有 IOPATH,IN ...

哦哦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