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的相关问题

楼主:
对于做模块的,所有的chip级别的drc是不是都可以不在乎呀(比如csr和od之类的),想让他们不报错的话之前看到帖子说在drc文件里加一行代码DRC UNSELECT CHECK rulename,请问这一行代码一般要加在drc文件的哪里呀,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rule 里面可以把

网友:
这个edit点开后,会加载所有需要验证的DRC规则,勾掉不想验证的就可以了,代码的我不知道,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