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dbCopyFig后图形net信息失败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最近在尝试写一个layout XL状态下,从下层将pin copy到上层的自动程序。
想法是把 pin通过dbCopyFig copy到上层,生成的其实是rect 或者polygon
通过读取XL上层的net信息(通常和下层pin不一样)再生成pin。
目前卡在net信息读取不到的情况...  请教怎么改
(尝试过分2个程序去运行就没问题,但是合并成一个net就会获取不到。)
↓ net = pin_new~>net 始终为空。 但是如果只执行前半段,将 net = pin_new~>net丢到另一个程序去分开运行,就可以正常赋值。。。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setof(x geGetSelSet() x~>objType == "inst")

; loop 1
obj = car(objs)

transform = obj~>transform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pins = setof(x shapes x~>pin)
labels = setof(x shapes x~>objType == "label")

pinlist = nil

; loop 2
pin = car(pins)
pin_new = dbCopyFig(pin cv transform)
geSelectFig(pin_new)

; question:
net = pin_new~>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