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偏置电流一般是正温度系数电流吗

楼主:
用BG得到了个零温度系数电压,另外得到了正温度系数电流,这个电流一般可以直接作为运放偏置电流吗。还是说用零温度系数电压得到一个零温度系数电流给运放(理想情况下)

网友:
一般用VBG/R给各模块提供偏置电流,R通常是负温的poly电阻,所以偏置电流基本是正温的。除非你有特殊要求,不然正温电流够用了。

网友:
一般不考虑偏置问题会设计成正温度系数,带宽稳定性设计比较容易。负温度系数或者0温度系数的偏置有时候更容易,但稳定性会是一个考验

网友:
看你需求,要求带宽恒定需要用正温电流偏置,但是各个管子的Vdsat会随温度有很大的变化,设计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