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setup为例,要怎么检查出问题,以及原因

楼主:
佬们,比如图下这个报告,问题是出在哪里导致违例巨大,skew 巨大

网友A:
哪个阶段的报告, 有没有用useful 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阶段的报告, 有没有用useful skew

postcts,没有使用

网友B:
1.看起来CLKHDV2这种cell的delay好大,是不是该禁用掉呢。

2.insertion delay/update io latency 有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起来CLKHDV2这种cell的delay好大,是不是该禁用掉呢。

2.insertion delay/update io latency 有设置吗 ...

这个没设置,我是TOP,这个需要吗?

set_ccopt_property undate_io_latency false?
insertion delay设置有什么要求吗?我没设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设置,我是TOP,这个需要吗?

set_ccopt_property undate_io_latency false?

不知道你Top走的是吃block(lib/lef)还是ILM的flow,你这两个reg都是在Top的吧?感觉tree长得不太合理,uncertainty也很大。高亮看看launch clock path兜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Top走的是吃block(lib/lef)还是ILM的flow,你这两个reg都是在Top的吧?感觉tree长得不太合理, ...

是吃block(lib/lef)

都在top
有绕圈

网友:
基础时序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