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gui问题求助:如何通过弹出窗口来展示函数结果?

楼主:
求助大神:
写了一个对layout做检查的脚本,现在的脚本会输出一个文本格式如下:
(cellName layerName bBox)

....
我想通过弹出一个窗口来展示函数的返回结果,目前只查到了hiCreatRepoetField这个函数。但是实在没读懂他的用法。
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hiCreateReportField

  1. hiDisplayMenu(hiCreateSimpleMenu(
  2.                 'warnmenu2 "" list("ReadOnly!!!\n" "ReadOnly!!!\n" "ReadOnly!!!\n") list("")))

函数名打错两个字母
我也没看懂,我这句是能直接用的,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给你参考一下

辛苦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给你一个极简代码,为了简化,也没定义局部变量,实际使用时改改:

reportField = hiCreateReportField(
    ?name 'reportField
    ?title "Report Field Example"
    ?titleAlignment 'center
    ?headers '(
                ("Cell Name" 150 left string)
                ("Layer Name" 150 left string)
                ("Bounding Box" 150 left string)
              )
    ?value nil
    ?choices nil
)
hiCreateAppForm(
  ?name 'HiReportFieldExampleForm
  ?formTitle "Report Field Example"
  ?fields list(
            list(reportField 0:0 454:240 20)
          )
  ?initialSize t
)

hiDisplayForm(HiReportFieldExampleForm)

; the following code is an example for updating report field's contents
lppInfoList = '(
  ("cellA" ("M1" "drawing") ((0.0 0.0) (100.0 90.0)))
  ("cellB" ("M2" "drawing") ((5.0 4.0) (60.0 80.0)))
)

HiReportFieldExampleForm->reportField->choices =
    foreach(mapcar lppInfo lppInfoList
      lppText = buildString(cadr(lppInfo) " ")
      sprintf(bBoxText "%B" nth(2 lppInfo))
      list(car(lppInfo) lppText bBoxTex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