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 Elite V28 最新 支持ASME 2025规范

楼主:
PV Elite V28带来膨胀节有限元分析新功能,助力工程师精准应对复杂工况,开启压力容器设计新时代。PV Elite V28带来一项全新功能——膨胀节有限元分析(FEA)能力!这意味着,当传统方法“力不从心”时,PV Elite 将为你提供更精准、更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换热器和压力容器设计中,膨胀节是关键组件,用于吸收热膨胀和机械位移。传统设计方法依赖TEMA标准等经验公式,但在复杂工况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V28 的突破在于: 首次集成轴对称有限元求解器(8节点IPQLQ4单元) 直接计算膨胀节各关键位置的弯曲+压力复合应力 严格遵循 TEMA RCB-8.6 与 ASME VIII-2 第4.20.5节的应力评定准则 自动判断1.5S 或 Sps 允许应力,并支持异种材料交界处的最小许用值处理 。
PV Elite V28 最新 支持ASME 2025规范

PV Elite and CodeCalc Version 28 新功能与修复更新
版本亮点速览:全面支持 ASME 2025 新规、EN 标准增强、UI/UX 升级、报告优化及多项关键问题修复。

新功能
规范更新

  • 包含最新 EN 1092 标准法兰尺寸(4878763)
  • 增加对 ASME 第八卷 2025 版 的支持。ASME VIII-2 不再使用 class 分类。(4974359)

配置

  • Configuration 对话框 更新,使文本标签在对话框调整大小时自动拉伸(4791068)
  • 在 Job Specific Settings 界面(Configuration 对话框)增加将 EN13445 安全系数应用于 ASME 材料 的选项。(4850449)

用户界面和图形

  • 新增 3D 视图导航立方体 至 3D 视图选项卡。(4298802)
  • 将 螺栓组件与法兰元件的图形颜色 分别设置为独立样式。(4021041)
  • 若未安装配对法兰,则在 管口三维细节图上绘制螺栓。(4021044)
  • 在 材料属性对话框 中添加特定的材料处理选项,并在容器设计摘要报告中显示这些选项。(4708079)
  • 实现 关联并查看与 PV Elite 模型相关联的其他项目文件 的功能。(4705234)
  • 实现在 输出报告保持打开状态时修改 PV Elite 输入应用程序中输入值 的功能。(4824854)
  • 在 管口输入对话框 中新增字段,作为因静压导致法兰 MAWP 降低的选项。(4816662)
  • 在 管口对话框 中新增 计算按钮,用于计算法兰 G 尺寸。(4801304)
  • 在 平台对话框 中新增输入 梯子风荷载系数 的字段,用于计算梯子的风荷载面积,并将其与平台面积合并计算。(4797616)
  • 实现在模型中为 多个元件添加填料 的功能。(4850458)
  • 实现通过 重复命令选项 将细节从一个元素重复到下一个元素的功能。(4854329)
  • 实现 输入管道形状系数 的功能。该系数用于计算管道的圆形截面,并用于确定风暴露面积。(4797502)
  • 实现在使用 List 对话框后,保持公制单位接管厚度数值不被四舍五入 的功能。(4979590)
  • 实现 高温环境下鞍座设计温度的输入。(4850447)
  • 新增 材料数据库编辑器 以编辑/添加单位。该编辑器可优化定制单位集的创建过程。(4728657)
  • 添加 关联项目文件 可为模型相关文件的链接提供保存位置。(4705234)
  • 更新了 “帮助” 选项卡。(4873455)
  • CodeCalc 法兰计算 中法兰数据选项卡新增 连接壳体厚度及连接壳体腐蚀余量的输入,并更新垫片数据选项卡(法兰部分),以符合 ASME 第 VIII 卷第 1 分册 2025 版 标准要求。(49744359)
  • 针对 CodeCalc 浮头,更新垫片页面以支持 ASME 第八卷第一分册 2025 版 标准。(49744359)

输入程序及分析

  • EN-2010 风力规范 中新增 风数据选项卡的表面粗糙度输入。(4728301)
  • 新增 法兰 RF 密封面高度输入。(5008686)
  • 在 “重量/管道输入” 对话框中新增 管道形状因子参数。(4797502)
  • 新增 鞍座设计温度与螺栓设计温度参数,用于高温环境下的应力计算。(4850447)
  • 吊耳/轴耳输入对话框 现已正确显示吊耳详细尺寸图。(4795634)
  • 新增 从该元件底部到标高的填充填料的选项,可同时为多个元件添加填料。(4850458)
  • 在 “插入元素” 命令中新增 管口/加强圈等零部件复制选项。(4854329)
  • 在 支腿输入对话框 中新增 “使用 WRC 107 进行支腿壳体应力分析检查” 选项。(4960845)
  • 针对 EN 13445 和 PD 5500 标准,向 管口输入/分析对话框 中新增 无管口的开孔选项。(4433296)
  • 在 管口焊接标识 中新增 UW-16.2(k) 和 (l)。(5019745)
  • 在 法兰输入对话框 中增加了 RF 密封面高度(Fd)输入。同时将 “Nubbin or width of ring type joint” 的名称更改为 “Width of raised face w or RTJ width W”。(5008686)
  • 在 膨胀节数据选项卡(换热器管板输入对话框)中新增 膨胀接头有限元分析功能。(4160104)

输出程序及报告

  • 在 管口计算报告 中删除了 FVC 目录中锻件的 A 系列或 B 系列参考警告。(4591782)
  • 在 计算报告 中若中锥体为非同心的,则示意图也会更改为非同心锥体。(4733351)
  • 将 换热器中定距管厚度纳入物料清单报告。(4733358)
  • 在 内压计算报告 中将注释修改为警告:“法兰最大允许工作压力(MAWP)低于设计压力”(4833696)
  • 若未在 PD 5500 中选择用于没有加强圈的管口,移除了异常的加强圈警告。(4867179)
  • 提供 左右对称式吊耳的示意图(含准确尺寸),用于线载荷分析报告。(4795634)
  • 当用户选定 ASME Ⅷ-1 卷对应的法兰草图 后,若所需的角焊缝焊脚尺寸超出规定限值,系统将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提示。(4895556)
  • 将 CodeCalc Pipe/Pad 从 ASME B31.3-1987 更新为当前的 ASME/ANSI B16.5 2025 版。(5008589)
  • 去除了 自定义管口组件上不必要的倒角高度警告信息。(5107052)
  • 当 支腿连接在托架上时,在支腿计算报告中显示 “支腿附着于托架”。(5008702)
  • 在 管口计算报告 中纳入 焊接示意图 UW-16.2(k) 和 (l)。(5019745)
  • 在计算特定锥体的所需厚度时,即便弹出警示信息,仍需依据 EN 13445 标准进行计算。(5019646)
  • 吊耳分析报告 现已可正确显示左侧吊耳的图形。(4795634)

文档/帮助

  • 为 每个管口焊接标识 添加了草图。(5134175)

修复内容(PV Elite 和 CodeCalc Version 28.0)

用户界面/图形

  • 重新打开对话框后,鞍座螺栓的冲击测试选项会被取消选中。(4664653)
  • 解决了 EN13445 模型中螺栓材料选择 “Browser ASME data base” 无响应。(4875027)
  • 修复了当 整体直线长度小于第二个吊耳间距时程序崩溃 的问题。(4860780)
  • 修复了使用 EN 设计规范时 材料属性中显示 ASME 允许值的错误。(4973007)
  • 修复了 “腿部材料屈服应力与温度” 对话框中特定情况下的 “确定” 和 “取消” 按钮缺失问题。(5075258)
  • 设计标准为 Ⅷ-2 卷时,修正了 Section Type 加强圈实时计算不准确 的问题(5079926)
  • 修复了 热交换器模型管口自定义法兰编辑问题。(5042577)
  • 修正了 EN 13445 标准中圆柱-圆锥壳体外压厚度计算的状态栏与输出报告之间的差异。(5052865)
  • 修复 法兰组件在输入“螺栓数量”时出现的 CodeCalc 崩溃问题。(5117471)
  • 修复了在选择 China 型材时,支腿无法获取正确的型材数据 的问题。(5050412)
  • 修复了在 热交换器输入对话框中点击快速计算时,若模型显示管程侧元件不完整所引发的崩溃问题。(5129525)
  • 修复了 卧式容器模型中管口与鞍座细节选定首选材质时的崩溃问题。(5094293)
  • 修复了在 重新打开输入文件后无法保留 NBC-2020 风力设计规范重要性因子值 的问题。(5151080)
  • 修复了 裙座小开口在 3D 视图中不可见的 3D 模型问题。(5116832)
  • 修正了 法兰计算中,关于颈部长度的 DIN 标准法兰尺寸查询在 VVD 与 PVElite 之间存在的差异问题。(5159914)
  • 修复了 热交换器垂直模型重新打开时壳体元件未选中的复选框问题。(5194466)

材料数据库

  • 补充了缺失的 S30600 材料热膨胀系数。(4980606)
  • 使用 Ⅷ-2 材料数据库时,提高了 螺栓的最高使用温度限值。(4979154)
  • 修正了 公制数据库中 SA-193 B8M2 螺栓材料的最大允许温度参数。(5078890)
  • 修正了即使将 法兰类型设为 “无”,接管法兰材质仍会被默认添加的问题。(5216107)
  • 修正了从 “收藏夹” 列表选择螺栓材质后,若未打开材质属性对话框,螺栓材质属性便无法同步更新的问题。(4957816)

输出报告

  • 修正了 水压支腿校核报告中未考虑腐蚀裕量 的问题。(4807507)
  • 修正了 接管计算报告中,符合 UW-18 条款的角焊缝许用载荷计算公式及参数代入错误。(5073769)
  • 修正了 EN 13445 标准模型中折边区域存在接管时出现的 Fortran 运行错误。(5090606)
  • 修正了 容器设计汇总报告中,当存在多个法兰元件时,结构材质章节未显示缺失材质类型 的问题。(5078613)
  • 修正了采用 OPE 温度及 Shell Band 参数进行 ASME 管板计算时,焊接钢管所用许用应力的取值错误。(5076259)
  • 修正了勾选 “取相连接壳体厚度与法兰小端颈部厚度的较小值作为 g₀” 选项后,法兰刚度计算中 g₀ 取值的错误。(5056014)
  • 修正了 模型分析时启用 ASME 规范案例 2260/2261 后出现的 Fortran 运行时错误。(5090050)
  • 修正了 添加加强圈后,锥体计算报告生成 Microsoft Word 文档失败 的问题。(4856394)
  • 修正了按 PD 5500 标准计算的螺栓盖板所需厚度 [e₁],其最终计算结果与参数代入值不匹配的问题。(5091598)
  • 修正了按 App 1-2(a)(2) 计算高压工况下小端颈部法兰厚度的公式错误。(5050226)
  • 修正了 ANSI 法兰静压重复计算的问题,并解决了接管承受额外静压的异常。(4838506)
  • 修正了 AD 2000 设计模型中,内压工况下夹套封头厚度计算缺失 的问题。(5036089)
  • 修正了 夹套封头接管的内侧伸出量计算错误。(5099837)
  • 修正了在 配置对话框中勾选 ASME 专用选项后,EN 13445 模型无法从材质数据库表调取数据 的问题。(5112112)
  • 修正了按 EN 13445 标准 9.7.1a 条款校核偏心锥体接管开孔间距过近时的判定错误。(5119203)
  • 修正了 半管夹套 / 盘管夹套计算报告及快速计算报告中,材质名称显示不完整 的问题。(5050698)
  • 修正了按 PD 5500 附录 G 进行带垫板支座及吊耳局部载荷应力分析时的计算异常。(5114965)
  • 删除了 AD 2000 标准螺栓螺母材质的法兰报告中不必要的警告提示(此类材质无 “最大厚度” 参数)。(5102671)
  • 修正了 EN 1591 法兰快速计算结果与详细输出结果不一致 的问题。(5160728)
  • 修正了按 EN 13445 标准计算矩形容器时,开孔桥带效率系数 μ 的许用应力取值错误。(5166126)
  • 修正了 基础支座汇总中,风载荷 / 地震载荷与力 / 弯矩组合计算时的未计系数载荷错误。(5152371)
  • 修正了 支腿校核报告 WRC107/537 分析中,接管直径基准取值错误 的问题。(5191657)
  • 修正了 接管一览表报告中,锥形封头接管标高显示错误 的问题。(5051536)
  • 修正了按 EN 13445 标准进行接管计算时,参数 Afs 与 Afp 代入值错误 的问题。(5194887)

联系173908360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