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2024如何patch和制作lic?

楼主:
#centos7.9安装synopsys2018没有问题,但是centos7.9安装synopsys2024不知道如何破解!

[root@synopsys synopsys]# cd /root/synopsys/
[root@synopsys synopsys]# ls
fm_vV-2023.12-SP3  ic_compiler_vV-2023.12-SP3   lic_gen  scl_v2024.06     syn_vV-2023.12-SP3    vcs_all_vW-2024.09-SP1
hack               lib_compiler_vV-2023.12-SP3  patch    spyglass2025.06  synopsysinstaller_v5.8                  temp  verdi_vW-2024.09-SP1

[root@synopsys synopsys]# cd lic_gen/
[root@synopsys lic_gen]# ls
eetop.cn_SynopsysLicenseGenerator V1.2.rar  synopsys.lic  Synopsys.src
[root@synopsys lic_gen]# cd ..
[root@synopsys synopsys]# cd patch/
[root@synopsys patch]# ls

#安装目录放在/public/synopsys2024/,已经先安装了scl和vcs,verdi

[root@synopsys patch]# cd /public/synopsys2024/
[root@synopsys synopsys2024]# ls
installer  scl  SynopsysMonoSlayer  vcs  verdi  verdi_supp

楼主:
#patch过程,结尾可以显示patch done
chmod +x /root/synopsys/patch/SynopsysMonoSlayer
cp /root/synopsys/patch/SynopsysMonoSlayer/SynopsysMonoSlayer    /public/synopsys2024/
cd   /public/synopsys2024/
./SynopsysMonoSlayer -a

楼主:
#lic,先在windows系统上解压lic_gen目录下的peetop.cn_SynopsysLicenseGenerator V1.2压缩包,打开SynopsysLicenseGenerator.exe程序输入hostname和host id(就是mac地址),端口27000,

,生成的synopsys.lic文件,,我看论坛有人说需要lic文档中将VENDOR snpslmd 改成VENDOR snpslmd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snpslmd,我两个文档都试过,结果将该lic文件传到/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和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admin/license/两个目录下,然后进入

cd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

[root@synopsys bin]# ./lmgrd -c synopsys.lic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Licensed to WillyTerra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00c295378f9, Issued on: 10/28/2021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15:07:15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15:07:15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verdi启动不了

[root@synopsys bin]# ./verdi
logDir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verdiLog

                                   Verdi (R)

               Version W-2024.09-SP1 for linux64 - Dec 01, 2024

                    Copyright (c) 1999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cfile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root@synopsys bin]# ./verdi -licdebug
logDir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verdiLog

                                   Verdi (R)

               Version W-2024.09-SP1 for linux64 - Dec 01, 2024

                    Copyright (c) 1999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cfile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WARN* License debug enabled. Check console for debug information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eature:       Verdi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cense file(s):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SCL] 12/24/2025 16:25:06 PID:8686 Client:synopsys Checkout denied Verdi 2024.09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eature:       VERDI-ULTRA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cense file(s):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SCL] 12/24/2025 16:25:06 PID:8686 Client:synopsys Checkout denied VERDI-ULTRA 2024.09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新手不知道配置步骤哪里错了,另外有Synopsy2020以上版本EDA软件安装教程.pdf中的方法我也试过 ./lmgrd -c Synopsys.bat还是不行

楼主:
#配置lic,
#先在windows系统上解压lic_gen目录下的peetop.cn_SynopsysLicenseGenerator V1.2压缩包,打开SynopsysLicenseGenerator.exe程序输入hostname和host id(就是mac地址),端口27000,

,生成的synopsys.lic文件

我看论坛有人说需要lic文档中将VENDOR snpslmd 改成VENDOR snpslmd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snpslmd,我两个文档都试过,结果将该lic文件传到/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和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admin/license/两个目录下,然后进入

cd  /public/synopsys2024/scl/2024.06/linux64/bin

[root@synopsys bin]# ./lmgrd -c synopsys.lic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Licensed to WillyTerra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00c295378f9, Issued on: 10/28/2021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12/24/2025 15:07:15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15:07:15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15:07:15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verdi启动不了

[root@synopsys bin]# ./verdi
logDir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verdiLog

                                   Verdi (R)

               Version W-2024.09-SP1 for linux64 - Dec 01, 2024

                    Copyright (c) 1999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cfile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root@synopsys bin]# ./verdi -licdebug
logDir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verdiLog

                                   Verdi (R)

               Version W-2024.09-SP1 for linux64 - Dec 01, 2024

                    Copyright (c) 1999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cfile =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public/synopsys2024/verdi/W-2024.09-SP1/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WARN* License debug enabled. Check console for debug information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eature:       Verdi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cense file(s):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SCL] 12/24/2025 16:25:06 PID:8686 Client:synopsys Checkout denied Verdi 2024.09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eature:       VERDI-ULTRA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cense file(s):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SCL] 12/24/2025 16:25:06 PID:8686 Client:synopsys Checkout denied VERDI-ULTRA 2024.09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新手不知道配置步骤哪里错了,另外有Synopsy2020以上版本EDA软件安装教程.pdf中的方法我也试过 ./lmgrd -c Synopsys.bat还是不行

楼主:
重复内容已经删除

重复内容已经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