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pping功能在foreach()中是怎么用的

楼主:
最近学习skill脚本遇见一段代码是这样的

procedure(flatten(List)
  foreach(mapcan x List
if(listp(x
flatten(copy(x))
ncons(x)
))))
在这里mapcan起什么作用啊,请大佬解惑

网友:
就是把 foreach 语句循环体中最后一条语句的值(必须是个list)串起来形成一个长list返回。
比如下面这段:

  1. foreach(mancan x '(1 2 3)
  2.    list(x x*x)
  3. )

3次循环,每次循环最后一条语句(这里是唯一一条语句)的值分别为:
(1 1)
(2 4)
(3 9)
把他们串起来,结果就是:
(1 1 2 4 3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