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80nm BCD gen3求助

楼主:
求助TSMC 180nm BCD gen3工艺库中是没有PLDMOS的吗,要用PMOS开关是不是只能用PAMOS了?
另外用LDMOS做开关的话是不是管子饱和Rdson也不会怎么变?

网友:
BCD 很多 nmos switch /control  type ,  Pmos control(analog)  type
Switch type : L fix
Control : L 可变化
Ldmos switch type来说 n 比较好处理 .
Mos rds_on 一般 vds=0.1v 下定义 Vds/Ids . mos rds_on 是动态变化不会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