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间交织ADC多相时钟的噪声影响ADC的enob

楼主:
最近在搭20GHz的TI ADC,时钟模块是用理想的时钟给到逻辑电路产生多相时钟给buffer和ADC使用。最开始我是用的理想器件产生多相时钟,带噪声仿真ADC性能有9bit,后面换成自己搭的多相时钟电路,带上噪声ADC性能只有7.5bit, 我看了输出的多相时钟,没有skew,每个相位之间的delay也在200fs以内,不知道为什么ENOB降这么多。但是如果把多相时钟电路的噪声去掉之后,ADC enob就又9bit左右了。有没有大佬解答下

网友A:
“每个相位之间的delay也在200fs以内” 不就是skew 么?200fs左右大概就会造成 现在这个结果吧,你看频谱也看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相位之间的delay也在200fs以内” 不就是skew 么?200fs左右大概就会造成 现在这个结果吧,你看频谱也 ...

他不是固定的200fs,是会波动的,频谱上也没出现跟skew相关的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