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SC的PSRR到底有谁会啊,根本没人教啊!!!!!

楼主:
如图是TI的一款振荡器的PSR指标,请问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它加了一个50mVpp的信号在电源上,然后怎么测的PSR是-70dBc呢,哪来的这个指标,如果它是测试得到的,那么如何仿真得到,不然怎么指导设计这个指标?PSS+PNOISE这俩玩意不是只能看phase noise和jitter,那么从phase noise得到的曲线如何得到PSRR啊。我发现没有一个讨论OSC的PSRR的,你们设计振荡器难道不怕电源纹波么???不怕它带来频率变化?我搞不懂了,求问大家。

网友A:
transient直接仿啊好哥哥,人家写的清清楚楚多少频率的sine wav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ent直接仿啊好哥哥,人家写的清清楚楚多少频率的sine wave了

大哥,抱住,tran我也仿过了的,每个cycle的频率有些许变动,然后怎么算PSR呢。怎么定义好坏。

网友B:
如果是用PSS类的仿真,我感觉应该也是用PSS+PAC/PXF,而不是pnoise。Pnoise是看随机信号的,PAC/PXF才能得到转移曲线(从电源转移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PSS类的仿真,我感觉应该也是用PSS+PAC/PXF,而不是pnoise。Pnoise是看随机信号的,PAC/PXF才能得 ...

有道理,但是PAC测的是输出小信号除以vdd的小信号,但是OSC输出是一个方波,PAC仿真完怎么用呢,直接除那不成电压/电压了,但是OSC又不像放大器是放大信号的,它是方波,怎么解决。PXF我不会,不知道是干啥的,求解

网友:
测试的办法是电源上AC耦合进去正弦波,看输出spur来计算的。叫PSNR更确切一些。仿真同理,可以tran完了叠pk-pk或者做d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想法的话,外部噪声信号输入到vco后都会被调制到载波两边,你可以类比一个简单的ring VCO,调制电 ...

也就是说我这个看图确实是30dB的PSR,用32k和24k/40k的去比较?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烂,噪底都比他们大多了。我就是三级差分放大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然后我直接FFT正常输出其实也有较大杂散。对于ac=1的话,我想应该跟TI手册一样,给一个条件(他给的50mv),然后求此时PSR就行。FFT确实不是很准,start/stop time有所改变带来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已经取整数周期了),就是不知道TI他们仿真是怎么弄得了。哎,想定义一下性能真的难。我再去跑个高一点频率的OSC看看结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PAC测的是输出小信号除以vdd的小信号,但是OSC输出是一个方波,PAC仿真完怎么用呢,直接除那 ...

跑了PAC就知道输入一个固定幅度(比如data sheet上面写的50mv)固定频率的扰动的时候在输出会在那个频率出现一个多大的干扰。
然后PSS里面会有输出波形的频谱图(PSS如果用的shooting,应该是两个波形,一个时域波形一个频域波形),所以就可以知道基频是多大的了。两个叠加一个就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的频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这个看图确实是30dB的PSR,用32k和24k/40k的去比较?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烂,噪底都比他们大 ...

不做特殊处理的话就是ring就是PSR很烂啊,要做高性能的就做个LDO上去,让LDO去扛,电压裕度够的话也可以狂叠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了PAC就知道输入一个固定幅度(比如data sheet上面写的50mv)固定频率的扰动的时候在输出会在那个频率 ...

我跑了一下PAC,出了频谱结果,但是不是很精细,不管我是否主动加入正弦波,最后结果都如下,不知道是怎样设置能得到您说的该频率得到干扰。是我设置要注意什么吗。1.schematic上的vdd除了设置PAC magnitude=1之外,还要加一个正弦波信号在上面吗,我加不加都不影响PAC吧,结果没啥区别。2.PAC设置需要specialized analyses么,我也尝试过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3.最终输出结果是不是看PSS的Voltage和PAC的voltage。结果分别如下
pss plot和结果:
pac plot和结果:
感觉不太对啊,好怪,求解,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了一下PAC,出了频谱结果,但是不是很精细,不管我是否主动加入正弦波,最后结果都如下,不知道是怎 ...

1、不需要加,加了反而有问题。PAC的幅度设置一个非零数的意思就是在PSS那个稳态下加一个小信号波动

2、specialized analyses什么都不需要(none或者time average那个模式就行)
3、从PSS的图里看震荡频率是25M,(假设功率是30dBm)。然后你扫频率不要扫的那么大范围,因为PAC会有混叠的效应,扫很大的范围那个曲线会来回折叠分不清楚。假设你关系的频率是1k吧,那就扫1k附近的频率,然后会在pac上得到一个增益,同时PAC也会告诉1khz信号被调制到那个频率。接下来就可以计算了,假设你的输入是50mv,然后乘以PAC得到的增益,就是spur的功率了,频率就是PAC的频率。然后下面这个文件里图6的那种图就有了

Assess Power-Supply Noise Rejection in Low-Jitter PLL Clock Generators - Application Note - Max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