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界面没有calibre选项,跑不了DRC,如何解决

楼主:
如题,用的新工艺库下打开layout界面没有calibre选项,如图,PDK路径下有calibre文件夹,里头有drc.calibre 文件。
该如何load进去?需要更改哪些配置文件吗?
谢谢!

楼主:
但论坛里有其他帖子说修改.cdsinit.il 文件,可以我这个库里没有这个,是要自己写吗?

网友:
首先你确定自己环境有没有calibre工具,能不能在命令行启动calibre,如果有的话再考虑怎么将calibre集成到版图工具栏,你不会的话搜下怎么将calibre集成到virtuos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论坛里有其他帖子说修改.cdsinit.il 文件,可以我这个库里没有这个,是要自己写吗?
...

没有.il 扩展名,就是 .cdsinit,放在家目录下或者工作目录下。里面包含一段load calibre.skl文件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