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tstrapped自举开关输入高电压不理想情况

楼主:
如题,楼主在设计一个低频100kHz的自举开关时,发现在高输入电压时,电路图的绿色节点处会在采样一半的时候往下掉,起初怀疑是红色节点处自举的问题,于是增大了旁边导通管的尺寸,但是发现没大变化。图2是波形,箭头处是绿色节点的电压,会在跟随一半的时候开始往下掉,导致框出来的输出电压会在跟随末端和输入便宜,导致性能下降,现在ENOB就10bit左右,SNR85dB。请问有没有前辈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图三和图四是红色节点的波形,图三是目前有问题的这个,图四是之前做的50MHz的性能能达到15bit左右的,感觉明显目前是有问题的,这会是泄露之类的问题吗

楼主:
好像找到眉目了,在减小红色节点的放电管尺寸后性能大幅提升了

网友:
感觉是因为clk频率下降,所以500f那颗电容要保持相同电压更长时间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可以试试看把电容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