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压差问题请教

楼主:
如图是我搭的一个LDO电路

图二是输出波形,为什么会有一段上翘的尖峰,然后压差也特别大,我看了Vdsat只有39mV。请各位大佬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图中蓝框阶段是调整管没开启,黄框阶段是VDD过小,此时调整管的栅极基本是0,调整管相当于开关管(VDD不足以提供由Vref和深度负反馈结合算出的Vout),此时实际Vout=VDD。绿框开始,LDO调整管应该工作在饱和区了,但绿框的Vout还在随着VDD上升而上升,我怀疑是这个阶段BG的Vref在逐渐上升。然后白框阶段,带隙也正常工作了,所以输出稳定。
最后是Vdsat只有39mV,我看你的最后一个图,这应该是白框阶段的结果吧,我算了一下你此时的电流,大概在30uA的样子,但你管子的宽长比很大,自然Vdsat就很小了

网友:
please provide more details and i will help solve the issue. Are you ramping the supply? If so looks like the bandgap is readily providing 1.2v while the LDO is still not up. provide more details.

楼主:
是的是的是的

楼主:
这是我的放大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图中蓝框阶段是调整管没开启,黄框阶段是VDD过小,此时调整管的栅极基本是0,调整管相 ...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图中蓝框阶段是调整管没开启,黄框阶段是VDD过小,此时调整管的栅极基本是0,调整管相 ...

我仿真了带隙的输出曲线,确实是3.9V左右才正常工作,请问我现在是不是要把带隙的工作电压降低呢,具体该怎么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