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latch-up问题

楼主:
有个量产快10年的IC在前段时间有客户反馈出现了问题,大体情况是芯片在经过大约1年的使用后才大面积出现异常,此时芯片逻辑出错,同时伴随大电流。但会无规律性的自行恢复,恢复后一切如常。我们分析后认为是不正常的外部电压条件触发了芯片内部的latch-up。但让人很头疼的是:①现象会随机性的消失,即使没有任何操作,只是上电一段时间芯片就有可能恢复正常。②如果把芯片从PCB上卸下来测试,不良会直接消失。所以没办法用热点等手段定位。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最大可能是出现在高压IO的电路与内部低压的电路之间发生了latch-up,但典型的lach-up结构又找不到。故进入死胡同,故求助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插眼等大佬

楼主:
补充以下对应器件的剖面图:

网友A:
芯片的老化测试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老化测试能过?

请问你指的是哪种,是加温加压的寿命试验还是生产阶段的72小时老化?前者不确定,后者是过的。且该款芯片出货量巨大,多年来从来未出现过此次所出现的问题。

网友B:
既然怀疑latuch问题, 有去灌正负电流,做latchup测试吗?

网友C:
别分析了,去做个INGASE实验,看一下电流的位置,很快就确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分析了,去做个INGASE实验,看一下电流的位置,很快就确定问题了

您好,感谢建议!开始有提到,该芯片问题较为诡异,时好时坏,且变为好品时一切功能正常,包括电流。因此INGAS估计做了也看不出任何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怀疑latuch问题, 有去灌正负电流,做latchup测试吗?

您好,第三方实验室的latch up测试这颗芯片还没有做过,不过我们有内部一直有尝试模拟芯片的各种异常条件来还原latch-up现象,均无法成功复现。另外,我们有较大信心认为是该IO导致了此次失效,即使报告显示确实为该IO的问题也不过证实我们的推断而已,故没有进行测试。请问您提出做该测试,是否有其它考虑?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
HVNMOS的DNW是相当于直接通过N-Drift一起连接到漏极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考虑形成了5V NMOS的DNW为集电极、PSUB为基极、HVNMOS的漏极+衬底为发射极的横向寄生npn?IO外面接的电感的话,可能会导致IO瞬时电压小于0V,或者PCB布局不良,芯片地和IO的0V不在同一电位,导致芯片地比IO的瞬时电压高出一点。纯属猜测,可以强行给IO一个-0.3~-0.7V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VNMOS的DNW是相当于直接通过N-Drift一起连接到漏极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考虑形成了5V NMOS的DNW为集 ...

您好,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实际也认为这里的DNW之间产生了横向寄生的NPN结构,不过我们推测的是,在IC的上电阶段由于IC的power为低(0V),故VCC也应该为低,此时在IO上有外部的高压的话,芯片会通过该寄生NPN放电,但此时有两个疑问:
①上电状态很快结束,故该寄生路径也应该很快消失才对,不应该一直存在。
②即使有寄生NPN,也没有PNP与之形成latch-up结构。既然没有latch-up结构,那大电流从何而来?
牵强一点的推断就是NPN自身产生了闩锁,但我翻遍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