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GetObj()参数的问题

楼主:
在学习skill脚本的时候遇到一个函数,看说明是获取目标参数的Id

ilb_name=inst~>libName
ddGetObj(lib_name)为什么会报错呢,显示这里的参数lib_name必须是一个字符串,但是上面这一排的返回值就是一个字符串啊
如果将函数的参数lib_name换成库的名字“xxx_xxx”这样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问题还出在dbOpenCellViewByType()这个函数上,哪位大佬能帮忙解惑吗 谢谢

网友:
問AI比較快

网友:
inst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应该用inst->libName
或者把报错贴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应该用inst->libName
或者把报错贴出来呢?

inst是一个版图里的器件,比如说一个反相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inst是一个版图里的器件,比如说一个反相器

比如说这样

网友:
你传进去的是个list,你把ilb_name=inst~>libName换成
lb_name=car(inst)~>libName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