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值变成变量以后为什么不能跑了

楼主:
楼主有个电压源,如果直接写1.8V供电,电路可以运行;如果写成变量vdc,在ADE里给变量赋值,电路就不能运行了。有懂原因的吗

网友A:
看log怎么报错的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换个变量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怎么报错的

没有报错,只是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换个变量名?

神医啊,把VDC换成DC,居然好了